GT-works3与界面通讯不上

楼主(2019-06-02):
点击通讯测试显示如图,软件已经重新安装过好几次了。

安装步骤GT-works3解压后的文件夹-Disk1-setup-所有都选择-安装-重启-安装Disk1中的GS文件。

然后启动GT-Designer3后准备和界面通讯就是我说的那样了。。。。请问大神还需要设置其他的吗?以前也用过,没出现过这种。。。

网友A:
需要重新安装软件,

另外楼主的系统是正版的吗,楼主的是什么电脑系统,win几的

应该是缺少驱动,不行就重做系统。

网友B:
最好选择专业版,还有安装软件时最好关闭杀毒软件条件下安装。

网友C:
你这是软件没有装好吧  用的什么系统?重新再装吧

网友D:
最好是专业版,然后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E:
你先要软件通讯上。

网友F(2019-07-12):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G(2020-08-16):
我的电脑装的是XP系统,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