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系列如何远程下载程序(JCY-500)

楼主(2019-06-02):
第一步,接好JCY-500AIR的线

  如图中所示,1-电源输入,12V,配有12V的电源适配器

                      2-9针接口,RS485通讯时,9脚为RS485+,8脚为RS485-

                                         RS422通讯时,9脚为发送RS422+,8脚为发送RS422-

                                                            7脚为接受RS422+ , 6脚为接受RS422-

                                          RS232通讯时,2脚为接受,3脚为发送,5脚接地。

    如图中所示,1-插卡的地方,如果买的是全网通的,则移动,电信,联通都可以使用,

                           如果买的是移动版的,则只支持移动。

                         2-4G天线的入口。

整个接线如下图所示

  上图所示,为RS422接法,如果要用RS485,或者RS232用户需要自己重新接线。

第二步打开穿透软件并且登录。(穿透软件的下载,网盘https://pan.baidu.com/s/1w_EDQJOnp-h7kc6M3lFfUQ
提取码:0u2c)

     点击图上面的+号,选择设备型号“JCY-500AIR”,输入产品的SN(在产品表面即可看到),设备备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随便写。

    点击添加以后,如果JCY-500AIR运行正常,则在图中会显示出来,如下图。

   如果图中的设备是灰色的,则表示JCY-500AIR没有上线。需要等几分钟,如果等几分钟后,仍然没有上线,则联系客服解决。

  下面的步骤,必须在上线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产品上线后。点击高级应用,然后右击添加串口,如下图所示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一个串口添加,在这里,我选择串口3,如下图所示

  然后点击设备图像,会出来一个设备配置界面。用户在产品厂家里面选择三菱PLC,产品型号选择FX3U,然后波特率和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会自动出来,当然用户也可以自己选择,然后点击右下脚的写入配置如图所示

      配置完串口以后,点击穿透桥接,然后选择COM3,创建并且绑定。

这个客户端的设置就完成了。

下面打开三菱的GX WORK2软件,随便打开一个工程,然后打开通讯设置界面,将端口设置成刚刚上图中桥接的COM3,波特率默认即可。如下图所示。

      然后点击通讯测试,如果显示通讯连接成功,则可以进行下载程序。

详细了解: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04.6c1c6b01rqwMZA&id=593154034563&ns=1&abbucket=12#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