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LAN编号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9-06-02):
EPLAN p8   2.7版本中,项目数据---连接---编号中怎么没有“设置”选项呢??求各位指教。。。谢谢微信图片_20190602232151.jpg

网友A:
这软件我还在学习中,谢谢分享,下来看看再说

楼主:
没有老师知道原因吗??

网友:
EPLAN菜鸟学习中,谢谢分享

网友B:
选中某页图纸之后点击放置,点击后面的...可以进入设置界面

网友C:
这软件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D:
放置里面就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