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注释怎样读取

楼主(2019-06-02):
三菱Q系列PLC软元件注释有的读出有的读不出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不是读不出来吧是有的本身就没备注吧

网友B:
找一个有注释的文件然后在打开情况下,上传试一试,看看有没有注释、

另外如果在最初下载的时候,没有选择下载注释,那就什么办法也不行,只能源文件。

网友C:
既然注释有的已经读出来了,是不是其他的没有注释

楼主:
我比较了原来他们厂家的程序注释都有,现场读出的程序部分有部分没有

网友D:
这需要看下载源程序的人,有的地方太简单,自己就没有加注释,有的人偷懒,对于自己难理解的,就加注释,以便日后需要的时候查看,对于自己来说,简单的,就没必要加注释。

网友E:
厂家下载进PLC的注释不全

网友F(2019-07-12):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G(2020-05-12):
应该是注释就没有下载进去,我也是从不下载注释的,严重影响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