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桥梁实践——SisgeoT系列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9-06-03):
智能桥梁实践—— Sisgeo T系列温度传感器

差动电阻式应变计对温度很敏感,它可兼作温度计使用,计算应变时须用温度修正测值,因此,应率定温度系数。

(1) 率定设备及工具  恒温水浴一台,水银温度计1支(读书范围为-20~50℃,精度0.1℃),水工比例电桥1台,千分表1块,扳手2把,记录表若干张。

(2)率定步骤:

1) 将若干冰块敲碎,冰块小于30mm备用 。

2) 恒温水浴底均匀铺满碎冰,厚100mm,把仪器横卧在冰上,仪器与浴壁不能接触,再覆盖100mm厚的碎冰,仪器电缆线按色接上电桥的接线柱,把温度计插人冰中。向放好仪器的碎冰槽内注入自来水,水与冰的比例为3: 7左右,恒温2h以上。

3) 0℃电阻测定每隔10分钟读一次温度和电阻值。并记下测值。连续三次读数不变后,结束0C试验。得到零度时的电阻值(R0)

4) 再加入水或温水,搅动使温度升到10℃左右,恒温30分钟。保持10分钟读一次温度和电阻。连续测读了三次,结束该级温度测试。再加入温水搅匀,使温度保持恒温后读数。按上述办法,测4级。

3)温度系数a的计算      (4-2-3

式中

Ti——各级实测温度,℃

Ri——各级实测电阻值,Ω;

R0——零度电阻值,Ω

4)温度T的计算:

T=a×(Rt-R0)                 (4-2-4

式中  Rt——计算温度是用的电阻值,Ω;

   其余符号意义同上。

如果率定温度与式(4-2 -4)的计算温度之差小于0.3℃以下,则认为合格。

防水试验

Sisgeo VK4000型表面式应变计

(1)试验设备及工具 压力容器、压力表、进水管、排水管、排水阀、手动或电动压水试验泵、水工比例电桥、兆欧表、扳手等。

(2)试验步骤:

1)用兆欧表测仪器绝缘度。将绝缘值大于50MΩ的仪器放人水中浸泡24小时之后,测浸泡后的绝缘值。若浸泡后绝缘值下降,视为不能防水。

2)将初检合格仪器放入压力容器,把电缆线从出线孔中引出,将封盖关好。用高压皮管将泵与压力容器连接,启动压力泵,使高压容器充水,待水从压力表安装孔溢出,排出压力容器内所有的空气后,再安装上0.2级的标准压力表。拧紧电缆出线孔螺丝。

3) 试压水。可加压到最高试验压力,看密封处是否已封好。打开回水阀降压至零。没有封堵好处理好后再试压,直至完全密封不漏水为止。

▲ 岩土工程与结构安全健康监测服务供应商

4) 把仪器的电缆按芯线颜色接到水工比例电桥上。

5) 按最高水压分为4-5(等分)。从零开始,分级加压至最高压力后,又分级退压,直到回零。各级测读一次电阻比,并记录到正规的记录表中。完成上述试验循环后结束。

6)500V兆欧表测仪器的绝缘电阻。绝缘电阻大于50MΩ为防水性能合格

楼主:
差动电阻式应变计对温度很敏感,它可兼作温度计使用,计算应变时须用温度修正测值,因此,应率定温度系数。

(1) 率定设备及工具  恒温水浴一台,水银温度计1支(读书范围为-20~50℃,精度0.1℃),水工比例电桥1台,千分表1块,扳手2把,记录表若干张。

(2)率定步骤:

1) 将若干冰块敲碎,冰块小于30mm备用 。

2) 恒温水浴底均匀铺满碎冰,厚100mm,把仪器横卧在冰上,仪器与浴壁不能接触,再覆盖100mm厚的碎冰,仪器电缆线按色接上电桥的接线柱,把温度计插人冰中。向放好仪器的碎冰槽内注入自来水,水与冰的比例为3: 7左右,恒温2h以上。

3) 0℃电阻测定每隔10分钟读一次温度和电阻值。并记下测值。连续三次读数不变后,结束0C试验。得到零度时的电阻值(R0)

4) 再加入水或温水,搅动使温度升到10℃左右,恒温30分钟。保持10分钟读一次温度和电阻。连续测读了三次,结束该级温度测试。再加入温水搅匀,使温度保持恒温后读数。按上述办法,测4级。

3)温度系数a的计算      (4-2-3

式中

Ti——各级实测温度,℃

Ri——各级实测电阻值,Ω;

R0——零度电阻值,Ω

4)温度T的计算:

T=a×(Rt-R0)                 (4-2-4

式中  Rt——计算温度是用的电阻值,Ω;

   其余符号意义同上。

如果率定温度与式(4-2 -4)的计算温度之差小于0.3℃以下,则认为合格。

防水试验

Sisgeo VK4000型表面式应变计

(1)试验设备及工具 压力容器、压力表、进水管、排水管、排水阀、手动或电动压水试验泵、水工比例电桥、兆欧表、扳手等。

(2)试验步骤:

1)用兆欧表测仪器绝缘度。将绝缘值大于50MΩ的仪器放人水中浸泡24小时之后,测浸泡后的绝缘值。若浸泡后绝缘值下降,视为不能防水。

2)将初检合格仪器放入压力容器,把电缆线从出线孔中引出,将封盖关好。用高压皮管将泵与压力容器连接,启动压力泵,使高压容器充水,待水从压力表安装孔溢出,排出压力容器内所有的空气后,再安装上0.2级的标准压力表。拧紧电缆出线孔螺丝。

3) 试压水。可加压到最高试验压力,看密封处是否已封好。打开回水阀降压至零。没有封堵好处理好后再试压,直至完全密封不漏水为止。

▲ 岩土工程与结构安全健康监测服务供应商

4) 把仪器的电缆按芯线颜色接到水工比例电桥上。

5) 按最高水压分为4-5(等分)。从零开始,分级加压至最高压力后,又分级退压,直到回零。各级测读一次电阻比,并记录到正规的记录表中。完成上述试验循环后结束。

6)500V兆欧表测仪器的绝缘电阻。绝缘电阻大于50MΩ为防水性能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