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威纶通触摸屏不能下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6-03):
显示下载后,又返回下载界面,程序应该没下载进去。

请大家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文件里面下载资料没有建立成功

楼主:
从官网上找到一些资料。不知道怎样发到群里。

晚上再试试。

楼主:
应该是版本的事

网友B:
最后一个图片点击OK后,又返回下载界面?

建议看是否已经生成了下载数据?

网友C:
找一个好的U盘,建立一个新目录,在EB8000中使用下载U盘文件命令在建立的目录文件下生成下载文件。下载时选择这个新建的目录下载,不能选择目录下的子菜单下载。

没有以太网口的触屏下载确实很让人无奈。我最近在看一老款MT6100I,这款产品除了U盘下载外还可以通过USBmini接口下载,为方便测试,先后换了三根USB线,都是成功下载一次后就再也不能用。每次下载,用U盘制作文件——退出U盘——HMI插入U盘——输入密码选择文件下载……这样几次后一点耐心都没有了。

网友D:
感觉是你U盘制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重新搞一下,首先U盘格式化

网友A:
这里的U盘路径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建立成功

楼主:
对: 阿军仔 最后一个图片点击OK后,又返回下载界面?建议看是否已经... 内容的回

谢谢了,我回去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好的U盘,建立一个新目录,在EB8000中使用下...

谢谢,我的是TK6070iQ,就一个插U盘的USB口和一个串口,用USB数据线,直接插到U盘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你U盘制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重新搞一下,首先U盘格式化

谢谢,用之前就格式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U盘路径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建立成功

你好,我没在U盘里建文件夹,提示成功了。

楼主:
谢谢大家,晚上回去再试试。

楼主:
再试一次。

楼主:
用EB8000软件制作的U盘,可以下载

楼主:
用EB8000软件制作的U盘,可以下载,

程序不知道能不能直接转换,不会重新写程序吧?

网友E:
选择下载路径的时候选择disk-a-1再点OK就行了,不需要扩展开来点mtip那个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择下载路径的时候选择disk-a-1再点OK就行了,...

谢谢了,已经解决了。

网友F(2019-07-12):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G(2020-05-17):
择下载路径的时候选择disk-a-1再点OK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