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多个连续线段长度的操作教程

楼主(2019-06-03):
  在网上发现有不少人问类这样问题,也有不少文章讲这个问题,方法基本差不多,例如沿线段画多段线(PL),或者用多段线编辑(PE)命令将多条线段转成连 续的多段线,然后通过LIST或属性框获取多段线的长度。实际上CAD已经考虑了这种需求,在查询距离DI的命令中加了选项,利用DIST(DI)命令就可以完成多个连续距离的测量,接下来就以浩辰CAD软件为例给大家介绍一下。

  具体操作如下:

  1、输入DI命令,回车,首先根据提示捕捉确定第一点。

  确定完第一点后,注意命令行提示,可以看到CAD高版本增加了一个:多个(M)选项。

  2、输入M,回车。

  会看到有多了很多选项,如圆弧(A)/长度(L)/放弃(U)/总计(T)。

  3、如果只是测量连续的直线段,我们依次捕捉连续直线的端点,选完最后一点后回车即可。

  我们可以看到软件会自动累加距离,操作提示如下:

  指定第一点:

  指定第二个点或[多个点(M)]: m

  指定下一个点或 [圆弧(A)/长度(L)/放弃(U)/总计(T)]<总计>:

  距离 = 4796

  指定下一点或 [圆弧(A)/闭合(C)/长度(L)/放弃(U)/总计(T)]<总计>:

  距离 = 11395

  指定下一点或 [圆弧(A)/闭合(C)/长度(L)/放弃(U)/总计(T)]<总计>:

  距离 = 13413

  指定下一点或 [圆弧(A)/闭合(C)/长度(L)/放弃(U)/总计(T)]<总计>:

  距离 = 13413

  假设我们不想将这些线段转换成多段线,或者这些连续距离并不是由首尾相连的线段构成的(也就是无法直接转换成PL线),可以用上面介绍的方法。

  浩辰CAD高版本的距离查询(DI)命令在输入M选项后,看到的选项与多段线(PL)类似,如[圆弧(A)/闭合(C)/长度(L)/放弃(U)/总计 (T)],就是去掉了宽度选项,增加了一个总长选项,使用方法也跟PL线的参数也类似。也就是说CAD软件采用的方法跟我们以前用的方法类似,也是绘制一 条PL线,然后返回多段线的长度。参数的详细解释可以看CAD的帮助,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

  A圆弧:可以测量圆弧的长度,输入A后弹出的绘制圆弧的选项与PL线一样,输入L可以切换回直线段。

  C闭合:测量两端距离后这个参数才会出现,测量封闭区域时使用。

  L长度:即使图中没有可捕捉的点,可以在原有的长度基础上再增加一个长度,方向会沿着上一条线段的方向延伸。

  看了一下AUTOCAD 2007的DI命令还没有M选项,到2010以后版本都有这些选项,具体哪个版本加的不清楚,国产CAD,如浩辰CAD也增加了这个选项。

  查询距离DI命令虽然比较灵活,但如果线段的段数比较多,一段段地测量还不如转换成多段线方便,因此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使用哪种方法。

  其他可生成多段线的命令

  转换多段线的方法也不止多段线编辑(PE)这一种,如果是有多个图形围成的封闭区域,可以用边界(BO)命令通过拾取点的方式生成多段线边界,如下图所示。

  如果想知道一个填充区域的边界长度,可以直接选中填充后右键,在右键菜单中选择“生成边界”。如果低版本CAD右键菜单没有这个选项,可以双击填充,在填充编辑对话框中点重新生成边界,可以将边界生成多段线。

  如果对CAD的命令、参数有全面的了解,在遇到问题时就可以迅速找到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在操作时大家要关注命令行提示,估计很多人虽然用的是CAD高版本,也没有注意和研究过DI命令的M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