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L3120-1TE13-OAA4变频器电机抖动

楼主(2019-06-03):
西门子变频器6SL3120-1TS13-OAA4更换同品牌电机后抖动,是什么原因?

那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电机是一样的吗,参数是否一致,可以重新设置下参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一样的吗,参数是否一致,可以重新设置下参数试试

电机都一样的,参数我不会设置,这个要用什么软件?

网友A:
回复内容:看看变频器使用手册,通过操作面板就调了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电机是一样的吗,参数是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