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西门子变频器与昆仑通泰触摸屏的案例

楼主(2019-06-03):
用modbus协议也行 uss也行有实际案例吗?麻烦大家了。

网友A:
看看类似的有没有帮助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4/670848_1.shtml

网友B:
不知道你西门子是啥型号,是否支持以太网协议,该触摸屏支持西门子以太网驱动,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C:
操作演示(以MM440为例)1、  使变频器恢复出厂设定值,在BOP操作面板设置P0010=30、P0970=1,等待复位完成;2、  在BOP操作面板设置P0010=1;3、  在BOP操作面板设置电动机参数,按照MM440使用的P3-12页,进行设置;4、  在BOP操作面板设置P3900=1;5、  在BOP操作面板设置P0010=0、P0700=1、P1000=1;6、  按下BOP操作面板的绿色按键,启动电动机;如果电动机不启动,请检查参数设置是否正确,或者连线是否正确;7、  按下BOP操作面板的,使电动机升速到50Hz;8、  在电动机达到50Hz时按下,电动机速度及其显示值都降低;9、  用BOP操作面板的改变电动机的转动方向;10、  用BOP操作面板的停止电动机;11、  如果以上测试均可顺利,就可以进行MCGS的控制了;12、  在BOP操作面板设置P0003=3;13、  打开MCGS,在设备窗口添加USS设备,添加一个通道P0003,并测试通道;如果测试正确,P0003的值为3,既说明通讯成功;14、  在用户窗口新建窗口,并添加按钮,使用一下脚本来控制变频器和电动机;15、  使用以下脚本,电动机将进入准备运行状态   '*!SetDevice(设备0,6,"WRITE(MCGS变量名,寄存器号,STW字,HSW字,小数点位数,IND字,参数长度,浮点数处理标志)")'* P0010=0!SetDevice(设备0,6,"WRITE(0, "P0010",0,0,0,0,0,0)") '* P0700=5!SetDevice(设备0,6,"WRITE(5, " P0700",0,0,0,0,0,0)") '* P1000=5!SetDevice(设备0,6,"WRITE(5, " P1000",0,0,0,0,0,0)") '* 运行准备,使用READ,传送PZD数据,但不改变参数值MCGS变量名=0寄存器号="P1000"STW字=!Hex2I("047E")   '* 表示变频器准备运行HSW字=0小数点位数=0IND字=0参数长度=0浮点数处理标志=0!SetDevice(设备0,6,"READ(MCGS变量名,寄存器号,STW字,HSW字,小数点位数,IND字,参数长度,浮点数处理标志)") 16、使用以下脚本,正向启动电动机:'* 正向运行MCGS变量名=0寄存器号="P1000"STW字=!Hex2I("047F")   '* 表示变频器开始正向运行HSW字=!Hex2I("3333")   '* 表示运行频率为40H小数点位数=0IND字=0参数长度=0浮点数处理标志=0!SetDevice(设备0,6,"READ(MCGS变量名,寄存器号,STW字,HSW字,小数点位数,IND字,参数长度,浮点数处理标志)") 17、使用以下脚本,反向运行电动机:'* 正向运行MCGS变量名=0寄存器号="P1000"STW字=!Hex2I("0C7F")   '* 表示变频器开始正向运行HSW字=!Hex2I("3333")   '* 表示运行频率为40H小数点位数=0IND字=0参数长度=0浮点数处理标志=0!SetDevice(设备0,6,"READ(MCGS变量名,寄存器号,STW字,HSW字,小数点位数,IND字,参数长度,浮点数处理标志)") 18、使用以下脚本,停止电动机:'* 停止MCGS变量名=0寄存器号="P1000"STW字=!Hex2I("047E")   '* 表示变频器停止运行HSW字=0小数点位数=0IND字=0参数长度=0浮点数处理标志=0!SetDevice(设备0,6,"READ(MCGS变量名,寄存器号,STW字,HSW字,小数点位数,IND字,参数长度,浮点数处理标志)") 19、其中,改变HSW字的值,可以改变电动机的转速;其对应关系为:f / 50 = HSW / 16384 = HSW / 4000H例如:(4000H)=>(16384)=>50Hz,40Hz=>16384*40/50=>(3333H

网友C:
这个帖子都重复了,不是给你答案了吗都是代码还看不懂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都重复了,不是给你答案了吗都是代码还看不懂哈

这个太仔细了。要是分步骤做就更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都重复了,不是给你答案了吗都是代码还看不懂哈

脚本都写不进去呀 ,说什么未知参数符

大哥有做好的组态吗我想参考参考你说的这个我在uss说明里看过了

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D(2019-07-12):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E(2020-04-14):
程序做好了吗?我也遇到你一样的问题,脚本不会写,一写报错,能给个程序给我学习一下吗?

网友F:
用modbus协议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