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3u控制一轴运动

楼主(2019-06-03):
三菱PLC  控制57步进电机,频率放到12000就会卡主丢步 ,这是为什么?

DDRVA D0 K12000 Y0 Y3

网友A:
步进电机的拨码是什么样的?加减速时间是怎么设置的  可以适当加大加减速时间

网友B:
丢步?楼主是如何检测出来的?是不是随着电机速度加快,步进电机走不到指定位置?首先你电机是空载吗?如果是有负载,随着电机速度加快,输出力矩就会减小,出现“带不动负载”的情况,所以要看你是什么情况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丢步?楼主是如何检测出来的?是不是随着电机速度加快,步...

是那种直接卡死的状态,起步1000,加减速100MS,这些我都是上电直接赋值的。跑的很慢,细分是10000,负载就是一个气缸加一个吸盘,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传动方式是同步轮皮带,导程是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的拨码是什么样的?加减速时间是怎么设置的  可...

细分是10000,加减速我都改了,没啥效果。跑的很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步进电机的拨码...

有没有负载
??

网友B:
细分电流搞到最大,如果还是不行,把负载去掉看看结果

楼主:
就是电机扭力小了,已经找到问题点了,谢谢各位老师的不吝赐教

网友C:
了解,有问题才有进步

网友D:
一半步进正常是600转每分钟 最快不建议超过1200转 超过1200转有这反应是正常的

网友B(2019-07-2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丢步?楼主是如何检测出...

步进电机没有伺服快速响应特性,所以速度不能过快

网友E:
对定位要求高的话  最好用伺服电机

网友F:
步进不像伺服,所以速度不能太快,否则会丢卡,建议加大细分,或减小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