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纶触摸屏跟智能仪表通讯问题

楼主(2019-06-03):
小弟是初学者,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请教各位前辈,

我现在是用威纶TK-6071ip触摸屏通过RS485(modbus协议)读取智能仪表的数值,我已经成功读取了站号1的数值。但是如果我想读取两个以上的站号的数据就不知道如何操作了,麻烦各位大佬指点一下。我的设置界面如图所示

网友A:
多建几个MODBUS RTU链接,注意预设站号不一样

网友B:
首先硬件接线采用手拉手方式进行连接,发送数据必须要设置间隔时间,轮询方式采集(因为通信是半双工通信方式)

网友C:
采用2楼的接线方式  读取的时候就只有站号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建几个MODBUS RTU链接,注意预设站号不一样

能不能麻烦您讲详细点吗?我是初学者,我试过增加设备,但是增加设备要用不同的串口。多建几个链接我就不知道在哪里建了。

楼主:
回复内容:您知道具体怎么操作吗?我是初学者,我试过增加设备,但是增加设备要用不同的串口。多建几个链接我就不知道在哪里建了。

引用 网友C:
采用2楼的接线方式  读取的时候就只有站号的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您知道具体怎么操作吗?我是初学者,我试过增加...

把你站号1的接线和后面站号并接起来

楼主:
硬件我知道怎么接,我是不知道软件怎么设置,比如已经能正常读取站1的数据了,我要增加读取站2和站3的数据,所有的485线我已经并联接到一起了。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您知道具...

楼主:
3楼那位老哥,麻烦你帮忙看一下是不是在这里设置?如果是的话,麻烦教我一下怎么设置好吗?

网友D:
正常设置通讯就好了,你要通讯的地址,在触摸屏里面建对应的变量就好了

网友B:
现在基本上都不通过触摸屏去做这样通信了,最好通过PLC去实现

网友E(2019-07-12):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