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10PM运动控制器请教

楼主(2019-06-03):
小弟有个项目需要用到台达10pm运动控制器,现在不清楚多个轴能否同时输出(不用多轴插补)。还是必须一个轴一个轴的顺序输出?

网友A:
多个轴同时输出什么意思?一个脉冲输出口控制多轴?还是不同脉冲控制不同电机,不同脉冲口同时输出?以上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如果一个脉冲口控制多个,就采用同步卡(将脉冲信号一入多出),第二种就直接同时脉冲口同时输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个轴同时输出什么意思?一个脉冲输出口控制多轴?还是不同脉冲控制不同电机,不同脉冲口同时输出?以上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如果一个脉冲口控制多个,就采用同步卡(将脉冲信号一入多出),第二种就直接同时脉冲口同时输出即可。

我有5轴,用的不同脉冲输出口,能同时输出就好,不然会影响程序节拍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