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数据变化让伺服自动调整

楼主(2019-06-03):
手上有ES2台达plc,A3伺服,模拟量模块,激光位移传感器,根据传感器回传的模拟量大小,让伺服一开始由快逐渐减慢(不是分段转动那种),请教大神指点如何编程,或者用啥指令编写。上电,伺服转动,当传感器回传的模拟量变化,伺服转速也跟着变化。

网友A:
楼主什么意思?就是根据激光位移传感器反馈距离值,用伺服去调整高度保持在一定高度吗?这个程序里面要做运算的,比如采集上来的数据每秒去进行比较,实时去调整高度。还有一点,激光位移传感器有存在检测盲区,比如低于盲区不能检测,高于范围也不能检测。

网友B:
用伺服的速度模式就成功的解决了你的问题,速度会随着模拟量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C:
啥也不懂,只能看着,不敢说话,也不敢问。

网友D:
伺服方面了解不多,学习下

网友B:
传感器读回来数值,的在转成模拟量输出,伺服改成速度模式,速度就会随着数值变化

楼主:
感谢大神的指点

网友E:
伺服使用速度模式,使用模拟量来控制啊

网友F:
这个看你的模拟量也必须从大到小的变化,这样才能调节速度

网友G:
下载一本台达DVP-ES2模块应用_手册,里面的一个模块程序样例和你这个要求差多

网友H(2019-07-12):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I(2020-09-16):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意思?就是根据激光位移传感器反馈距离值,用伺服去调整高度保持在一定高度吗?这个程序里面要做运算的,比如采集上来的数据每秒去进行比较,实时去调整高度。还有一点,激光位移传感器有存在检测盲区,比如低于盲区不能检测,高于范围也不能检测。

你好,就你说的这个具体怎么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