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夹里面的指令

楼主(2019-06-03):
(图片)

网友A:
收藏夹可以收藏自己最常用和最擅长的指令,每次写程序时候不用再去指令表寻找,打开右侧的指令栏,在“收藏夹”中点右键,勾选“在编辑器中显示收藏”。还可以把自己常用的指令拖拽到收藏夹里,方便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藏夹可以收藏自己最常用和最擅长的指令,每次写程序时候...

是删除,不是隐藏,隐藏了,是在收藏夹了勾选就可以,删除了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