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进给伺服系统常见故障诊断与维修分析

楼主(2019-06-03):
伺服器维修参考点故障:找不准参考点和找不到参考点是数控机床伺服回参考点故障的最常见两种类型。参考点开关挡块位置设置不当是伺服器维修找不准参考点的主要原因,将开关挡块位置进行重新调整即可消除故障。伺服器维修第二种找不到参考点故障故障,故障原因可能是零标志脉冲信号失效(包括信号未产生或在传输中丢失)或回参考点减速开关的信号所致。在伺服器维修排除故障之前,首先弄清楚数控机床的回参考点方式,然后分析伺服器维修故障现象,可以对参考点开关和机床外部的挡块进行预先检测,观察PLC接口I/O状态指示信号(CNC系统);然后对编码器的零标志脉冲信号进行检测。
伺服器维修案例:一台发那科系统的数控车床在进行回零作业时,X轴的回零动作运行正常,但X轴硬件超程的机床系统故障引起急停报警,而Z轴的回零控制此时显示正常。http://www.cncswx.com
伺服器维修方式过程:维修方式参考回参考点的控制原理并结合故障现象,得出伺服器出减速信号是否正常的判定,另外观察零标志脉冲信号(位置检测装置上)是否正常。故障产生原因多是由伺服系统轴板故障和X轴进给电机的编码器故障引起。鉴于正常的Z轴回零动作,可使用交换法进行伺服器维修判断故障的发生部位。交换之后,容易出现X轴回零操作正常而Z轴回零报警的情况,基本可确定故障是在系统轴板上的。更换轴板,恢复机床的正常运作。

青岛伺服电机维修.jpg控制信号和速度信号是数控系统至进给驱动单元所能发出的两种信号。在伺服电动机不工作运转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如下5个项目检查:
(1)伺服电动机故障;(2)如伺服电动机带电磁制动器,须对电磁制动器是否释放的情况进行检查;(3)数控系统的控制信号输出是否有速度;(4)观察CRT的I/O状态并分析机床PLC梯形图,确定润滑、冷却等启动条件是否满足,以检查信号是否接通;(5)进给驱动单元故障。
故障现象:在一台配套FANUC0M系统的加工机床开始作业后,先以自动运行的方式进行作业,之后出现了CRT示401号报警的情况。处理过程:401号报警出现后,根据其含义 “VRDY信号(轴伺服驱动器)断开,驱动器未准备好”和机上伺服进给系统的实际配置情况,对其维修需要遵照的顺序进行检查并确认妥善。
对以上检查进行逐条执行,以使驱动器的控制电源和故障是否有关得到初步的确定。对输入电源进行仔细的检查,发现输入电源熔断器电阻(X轴伺服驱动器上)远大于2MΨ,超出了规定值很远。对熔断器进行更换,然后对直流辅助电压进行二次测量,±15V、±24V恢复正常,PRDY和VRDY状态指示灯恢复正常,再使机床重新运行,可使401号报警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