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拟量电流加电阻变电压问题

楼主(2019-06-03):
买了个国产的工控三菱板子 支持0-10v的模拟量输入

但是传感器是4-20ma输出 网上说的加个500欧姆的电阻就行了,电阻买到了 探头是2线的4-20ma输出

怎么接线呢 有AD0 AD1 GND

网友A:
学习一下。谢谢。没人知道?

网友B:
是可以简单实现,但是有误差,最简单的就是直接串接一个500欧姆的电阻,但是这样的缺点是0-2V这一段量程基本失效,如果要高精度的话建议加信号隔离器。或者直接某宝买一个转换模块,4-20mA转0-10V的信号隔离器

网友C:
采用分压原理。把4-20MA通过500欧电阻并联到一段就可以了AD1上去即可。GDN接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