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变频器请教大佬

楼主(2019-06-03):
初次接触LS变频器请教各位大佬

为什么我已经赋值它1 了变频器还是在工作 啊

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A:
楼主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你是用开关量控制还是通信控制,不管什么方式,首先看看参数设置有无问题,其次看看数据是否写入变频器。如果程序之前是OK的,那就重点排查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你是用开关量控制还是通信控制,...

是通讯启动  今天早上我把原本复位的启动信号M34去掉了  就可以了 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