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工具坐标系下移动问题

楼主(2019-06-04):
kuka工具坐标系下移动x方向,为什么y和z也会变?

网友A:
移动时候坐标系是选择哪一个?世界坐标系,工具坐标系,还是用户坐标系?

楼主:
工具坐标系

网友B:
这要看你查看的posn了,通常显示为世界坐标,所以显示是你移动的数值在世界坐标系下的位置变换,你可以通过查看寄存器来看,这可以锁定在工具坐标系下的单方向偏移。

网友C:
工具坐标系建立时的位置和现在的实际位置不符,你得吧A或者C调整到0度或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