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传送带工件追踪方法,谢谢

楼主(2019-06-04):
有一个流水线,有7个工位,依次是扫码上料、视觉检测1、热熔、锁螺丝、视觉检测2、检测通断、喷码,其中在检测通断后,如果当前工件不管是视觉检测1不合格,还是视觉检测2不合格,以及通断不合格全都在这里推出流水线。

扫码和喷码是买某厂家的整套系统,大致流程就是在上料工位先进行扫码,二维码经过处理后生成一个新的二维码,先存在喷码系统里,然后工件放入流水线,然后经过视觉检测1、热熔、锁螺丝、视觉检测2、检测通断工位后,如果工件合格,那么继续前行,在喷码工位将扫码生成的新的二维码喷在工件上,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检测不合格,那么就在检测通断后边由设备自动推出流水线,而且在视觉检测1时检测不合格的话,那么在后边的热熔、锁螺丝等工位全部不执行动作,到了推出的地方直接推出。任何时候不允许从流水线上往下或往上拿工件,不许调换工件的顺序。

工件是连续放料的,在流水线上工件与工件可能是一个挨一个的。

每个工位都有一个单独的PLC,以便将来可以将每个工位单独拿出来使用,PLC用欧姆龙的CP1E系列,具体型号还没确定。

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传送线上怎么做工件的跟踪呢,打比方,在视觉检测1时如果NG,那么怎么让这个工件经过后边的工位时全都不加工呢,最主要的是喷码工位喷的二维码是由第一个工位扫码运算得出的,扫一个码就生成一个新的二维码,等工件来的时候再喷出来,但是如果任一检测不合格的话就在喷码前推出了,那么要怎么告诉喷码系统这个工件已经推出了呢,让他将这个工件的二维码跳过不喷,等再下一个工件来时再喷出其相应的二维码。

我之前考虑过用计数器,从开机后第一个工件就开始计数,然后就可以记录第几个工件是不合格的了,但是有2个问题,第一就是计数器最大的计数也就65535,但是这个设备一个白班的加工量就是7000个,如果赶上忙的时候早晚班连续运转,几天的加工量就超出计数器最大计数了。第二就是计数器只能计数,想要存储信息的话还是要用到D或者W之类的,一个计数器数值对应一个D或者W,单说计数器最大值65535的话D或W没有这么多的寄存器啊!!

然后我还想过用位移,从视觉检测1开始,如果合格就给一个1,不合格就给一个0,然后再后边的视觉检测2和检测通断的地方一样,来的工件是0就不检测,直接放到推出位置推出,如果是1就继续检测,根据检测结果给1或0,感觉这个方法还行,但是这个具体要怎么写还真蒙了,因为感觉还是要涉及到用计数器,不然检测NG的话怎么才能知道这是第几个工件呢,而且有3个检测工位,就算第一个工位合格的话,在第2个或第3个不合格的话,那要怎么才能知道是要将第几个1给变成0呢,最主要的是PLC要告诉喷码系统,是哪个工件已经推出去了,让喷码将那个工件对应的二维码删掉,避免喷到后边的工件上。

我也不知道我的叙述清楚不,现在就是这个工件跟踪的逻辑不会,具体要怎么写程序呢,几个工位的PLC准备用PC LINK连接,然后上料工位的PLC做主站,用RS232的HOST LINK与上位连接,因为要有个上位信息记录一些数据之类的。

请大神帮忙看看,第一这个跟踪的逻辑怎么写(CP1E用不了堆栈指令),第二我这几个PLC、上位的通讯方法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A:
通讯方式可以

每个工位有检测的吗,或者可以指导它到了哪个工位呢

传送带是不是一直运行的

网友B:
计数的可以用一个递增1的指令,储存在WD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方式可以每个工位有检测的吗,或者可以指导它到了哪个...

只有在上料工位才有一个扫码,后边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通讯方式可以每个工位有检测的...

每到一个工位的话,产品是要停下来进行加工?

网友C:
建议楼主把PLC都进行联网控制,这样有利于后期的调试。

至于楼主说的检测到NG,就发出信号,然后后面的就不进行加工

网友D:
楼主,这种我搞了好多类似项目,跟你的很类似,我说说我们实现方法,扫码枪扫码数据,判断二维码等级,如果B级以下,就算NG产品,后面有N道加工工艺,如果NG后面工序都不加工,流到最后工序,激光打码对应序列号,生产批次,生产日期等等。NG产品直接在产品上标刻NG并且流入废料框。我们是将数据送给OPC,然后上位机采集数据保存,不同工位可以读取到产品状态是否NG,而且操作人员还可以随时查看生产合格率,查询每天产品情况。

网友E:
建议楼主每个工位加托盘和挡停,便于单工位的加工,停止和释放,托盘上加RFID,每个工位加读码器,以便于记忆当前托盘的工序。

网友F(2019-07-12):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