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起重机6SE70系列变频器维修常见故障分析一

楼主(2019-06-04):
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故障代码为F002表示变频器发生了预充电故障,遇到此类变频器故障首先要对变频器维修分析是外部原因还是内部原因引起的。http://www.cncswx.com
(1)外部原因引起变频器维修的有:① 变频器进线快熔损坏。② 预充电失败(在3S最大预充电时间内,预充电过程没有完成,直流母线电压不能达到80%。),造成变频器维修预充电的原因有两种情况:第一种预充电失败的原因,西门子6SE71变频柜,如果因为进线柜主接触器Q1吸合过程过长,将会导致预充电过程无法完成。第二种预充电失败可能原因,变频器采用共直流母线方式时,当整流柜使用晶闸管检测功能,同时逆变器又使用接地故障检测功能时,两个过程花费大量时间,导致预充电过程无法完成。

(2)内部原因引起变频器维修的有:① 电源板PSU直流母线电压采样电缆断线。② 电源板PSU直流母线电压采样端子(X70:直流母线电压检测)连接松动或内部烧结。③ 电源板PSU损坏(电压检测回路采样电阻损坏,造成检测电压错误,直流母线电压只读参数r006显示与实际直流母线电压不符)。④ 接口板IVI损坏(由于IVI接口转换板损坏,变频器维修检测直流母线电压信号是经过IVI板转换,将错误的电压信号送入到CUVC处理)。⑤ 制动电阻对地短路(制动电阻对地短路将造成预充电电阻损坏,预充电过程无法进行)。⑥ 预冲电电阻(作用:是降电压比的,如果有烧毁的,电压显示就会变低,电阻坏的越多显示电压就越低)阻值变大。
西门子变频器显示代码为F008,表示变频器发生欠电压故障(变频器维修因直流欠电压而关机),遇到此类变频器维修故障首先应用万用表测量直流母线电压,并与监控值r006对比,判断到底直流母线是否真的过低引起的,若不是,则可判断为变频器内部电压检测元件出错。
(1)若直流母线电压实际值确实过低:① 检测维修变频器三相交流供电电路是否正常,U、V、W输入相电压值应与P071值对应,检查所有接线是否有松动,检查供电电压是否有波动。② 检查限流电阻、制动电阻回路是否正常。③ 变频器内部电容损坏或老化,更换变频器。
(2)若为直流回路电压检测元器件故障:① 对于变频器机型,在检查直流母线电压检测接线插口X70无异常后,直接更换PSU板。② 变频器24V控制电压不稳定,引起测量误差,应在变频器上接入24V控制电压。③ 变频器内部潮湿,导致检测元件太敏感,清洁并除湿。④ CUVC板接触不好或损坏,重新安装或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