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工业电脑主板性能及解决方案

楼主(2019-06-04):
    嵌入式电脑主板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X86的嵌入式电脑主板,如威盛、AMD;另一种是基于的ARM的嵌入式电脑主板,由ARM公司授权生产的芯片。

    X86嵌入式电脑主板是嵌入式主板的一种,主要特点在于体积小巧、参数稳定,其产品还可以分为多个类别,常见的有3.5寸板、PC104板、MINI-ITX、PICO-ITX、NANO-ITX、ETX等,它们分别对应不同的场景以及功能需求,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ARM嵌入式电脑主板是一种16/32位的嵌入式RISC微处理器,具有低成本、高性能、低功耗的特点。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目前的ARM主板都是采用了WindowsCE系统或者Linux系统,因此对于很多客户来说,若原先采用了X86的,现在要调整到ARM上来,必须对软件平台进行重新编译和调整。

    好了,回归到嵌入式电脑主板的正题上,由于CPU的主频很高,功耗大,为了解决散热的问题,这些主板的CPU一般会带散热片,有的还得在散热片上再加风扇。基于的ARM板一般都是根据产品的要求做具体设计,所以主板在尺寸外观上面通常没有做定义。

    通常在嵌入式电脑主板上面会带有VGA接口、DVI、HMD、TTL等显示接口,USB接口(低端主板一般只能接存储使用U盘,主要看系统里面有没有带USB设配的驱动)、键盘,并口、串口(一般带有多个串口,目前很多设备还都是通过串口做控制、通信的)、IDE接口(高端主板一般带有SATA接口)、网口、GPIO口等等,通常还会带有一个功能扩展接口如:PCI104、PCI等类似的扩展接口,存储扩展接口如:CF卡接口(低端主板还会带有DOC接口)。

    由此可见,嵌入式电脑主板在工业领域中使用还是比较广泛的,下面就由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下嵌入式电脑主板的几个主要特点。

    1、芯片功耗低

    由于嵌入式电脑主板多用在工业设备之中,所以经常需要长时间的连续工作,因此长时间运行而产生的高温问题是它的阻碍之一。为此,嵌入式电脑主板采用了功耗更低的芯片,在使用的时候不仅可以更加节能降耗,而且还能有效避免长时间连续运行而产生过高的温度。

    2、环境适应性强

    嵌入式电脑主板是针对工业场所的特点来设计的,因为有些工业场合温度高湿度大,有些工业场合则有较为剧烈的震动和粉尘,将嵌入式电脑主板装在主机中使用以后,就可以有效适应各种不同的工业生产环境。

    3、稳定性高

    嵌入式电脑主板主要适用于设计以及工业等项目类场合,所以不管是结构设计方面,还是生产用料方面都是十分讲究的,使用之后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还具有很高的稳定性,所以运行过程中故障保修率非常低,可以降低使用时的维护成本。

    总的来讲,采用嵌入式ARM主板来替换X86主板在很多地方已经是一种趋势,如果客户成本压力,性能压力,功耗,安全性等各个方面都有考虑的话,建议采用ARM主板。这样尽管前期需要调整,但是和自己的产品总体比起来,这个应该不会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