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B可承受电流,或者电压等数据

楼主(2019-06-04):
就是上图的PCB板,什么线宽用格尺量着像是1MM,多厚就不清楚了

1是一个插头,2、3是两块铜牌,通过锡焊和PCB焊在一起的,想检测1和2、3之间的通断,我想用直流24V连到插头这,然后2、3接到PLC输入

请问这样可以吗,我不懂PCB,不知道PCB板能不能承受这个电压,或者电流之类的,别把它弄坏了或者有什么影响就行。这是做一个检测设备,排除万用表之类的东西,要机器自动测量用的,请大声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就相当于问今夜有多少星星

网友B:
这个可以算一下截面积,一般铜箔厚度0.1mm,所以截面积 1*0.1=0.1平方毫米。发热温度50度 差不多可以承载2A电流。

网友C:
这东西没有做过相关测试,是没法用公式或者凭借经验随口说的,需要实验验证

网友D(2019-07-12):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