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走一般的行程就停止

楼主(2019-06-04):
研控的闭环步进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后,会突然间停止(此时电机已经能手动转动),然后过一段时间就报阈值超差,调试了很久,依然没有找到主要问题。

调试过一下方面:

                            步进电机的速度

                            程序里面的启动,停止时间。

                            超差阈值(实际上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电机停止时,超差阈值还在范围内,)

网友A:
扭矩是不是特别大,楼主是空载,还是带载,如果带载怀疑负载过重

网友B:
这种情况通常是瞬间过载造成的,最大速度搞小点试试,速度越快,输出力矩越小

网友C:
是不是带着负载做的调试那,你要考虑你设置的细分脉冲数是多少。不同的细分的电流不一样,要么设置小点的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矩是不是特别大,楼主是空载,还是带载,如果带载怀疑负载过重

带载,运行运行着就不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通常是瞬间过载造成的,最大速度搞小点试试,速度越快,输出力矩越小

速度已经很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带着负载做的调试那,你要考虑你设置的细分脉冲数是多少。不同的细分的电流不一样,要么设置小点的细分

细分我设定800,这个是闭环控制电机

网友:
如果以前是正常的,可能就是丢步,是否为滑块式直线运动。

网友D:
速度调小一些,脉冲调小一些试试,速度快负载大就会丢步,

网友E:
速度不能超过600转 ,要么就是电机选小了要不就是机械部分有故障卡死

网友F:
最低速度#0,加减速时间设长点

网友G(2019-07-06):
也可考虑一下干扰,和连接可靠性。

网友H: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