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按随机顺序动作如何实现

楼主(2019-06-04):
在触摸屏上有三个按钮A、B、C,按下的顺序是随机的,比如按的顺序为B、C、A,在显示框里显示B、C、A,同时PLC中的动作也是按照B、C、A的顺序动作的,如何实现

网友A:
楼主的触摸屏是什么品脾的呢

网友B(2020-01-09):
没听懂题意?

网友C(2020-03-11):
不明白意思,应该分别是A,B,C三个子程序,然后根据A,B,C按的顺序,来决定三个子程序运动的顺序吧?笨点的做法,就是做3*3=9个组合子程序顺序,看按的顺序负荷那种顺序,就运行那种顺序。聪明点的,就是用数字代替(如三位数第一个百位,第二个十位,第三个个位)顺序,然后先运行百位数字的程序,再运行十位的程序,最后个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