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ight智能相机求助

楼主(2019-06-04):
本人使用的是康耐视is7905硬件,视觉软件In-Sight Explorer 5.2.3。需要与PLC1200 还有ABB机器人4600组网达成工业用途。目前对于视觉软件很迷茫,软件帮助纯英文在线翻译也是挺懵的,网上也找了好久没有头绪的。视觉软件电子表格如何制作,还有如何与PLC通信传送区间如何定义等问题。求文档或者视频解说 ,跪求各路大神支招!!    万分感谢!!     邮箱369993859@qq.com

网友A:
最新软件都5.7.3了...是做视觉定位抓取么...这应该是相机里最简单的应用了...你这是不会用表格编程吧...

网友B:
回复内容:对于电子表格的编程还是有点不太懂,求大神指导,万分感谢

引用 网友A:
最新软件都5.7.3了...是做视觉定位抓取么...这...

网友C:
这个还真没有中文的说明,有也是个别自己总结零散笔记。。

研究一下几个方面应该就可以用了:

1、标定号CCD视场的在机器人坐标系的位置;

2、视觉工具里学习图像匹配工具、找边工具(Edge)、斑点工具(Blob)。获取目标的工件在CCD视场的位置坐标,再其将转换到机器人坐标系中。这样坐标点数据就有了;

3、用网络工具里用Formatoutputbuffer,writeresultsBuffer将数据输出;

4、网络通信,先配置好相机的EDS文件到PLC,在帮助文件中communication那部分,找到与西门子PLC通信的篇章,按说明操作操作点位就能读取CCD的数据了。

这样基本能实现你的需求,细节还是要慢慢看文档了,装个有道词典看起来还是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