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plcpid如何在触摸屏控制

楼主(2019-06-05):
电脑上面调试pid没问题,但是不可能每个地方都用电脑去调试,如果在触摸屏上面控制,需要连接那些变量,方便调试pid控温,特别是手自动转换,那些变量,对应手自动,还有自动模式下可以调节pid参数吗,手自动转换是不是只需要设置mode参数数字,以及用按钮控制activemode这个变量

网友A: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technology/PID/1200%20PID%20V2%20New/1200_PID_compact_V2seting/1200_PID_compact_V2seting.htm

网友A:
通过触摸屏或第三方设备,如何设置 PID Compact 的参数:如比例增益、积分时间、微分时间?

第三方上位机或触摸屏,多数不能直接访问 S7-1200 中符号寻址的变量。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绝对地址的变量与 PID_Compact 工艺对象数据块中的增益、积分、微分的变量之间做数据传送。只需要在第三方设备的用户画面中,访问对应的绝对地址变量即可。PID 参数修改后实时生效,不需要重启 PID 控制器和 PLC。如图 17 所示:

1.触摸屏访问的变量是绝对地址寻址,工艺对象背景数据块里对应变量是符号寻址。
2.设置绝对地址变量的保持性,实现断电数据保持。
3.通过指令实现绝对地址与符号地址变量的数据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d.siemens.com.c...

pid参数我会设置,手自动转换如何切换呢,最好要完整点,还有reset要不要做个按钮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问学_23  http://www.a...

reset肯定要做,当设置参数错误,造成模块报警时候,就需要复位了,不用再断电重启了

网友C:
访问的变量是绝对地址寻址,工艺对象背景数据块里对应变量是符号寻址。

网友D:
一般情况下,PI参数就能完全够用了,你把PID手自动转换开关新建到触摸屏,还有PID涉及到的参数组态到触摸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PI参数就能完全够用了,你把PID手自动转...

手自动转换需要建那几个变量来实现pid控制,不想用预调和精调模式,想在自动模式下设置pid参数来控制温度,

网友E(2019-07-12):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