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椭圆齿轮流量计安装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9-06-05):
  浅谈椭圆齿轮流量计安装及注意事项

  安装场所

  椭圆齿轮流量计安装应选择合适的场所,需注意以下各点。

  1) 周围温度和湿度应符合制造厂规定,一般温度为 -10(-15) ~ 40 ( 50 ) ℃ ,湿度为 10% ~ 90% 。

  2) 日光直射在夏季会使温度升高,接近辐射热的场所,亦会使温度升高 。这种场所应采取遮阳或隔热措施。

  3) 非防尘、防浸水型仪表应避开有腐蚀性气氛或潮湿场所,因为积算器减速齿轮等零部件会被腐蚀气体和昼夜温差结露所损坏 。如无法避免,可采取内腔用洁净空气吹气 (air pruge) 方式保持微正压。

  4) 避开振动和冲击的场所。

  5) 要有足够空间便于安装和日常维护。

  仪表姿势 、流动方向、与管道连接

  容积式流量计的安装姿势必须做到横平竖直,转子型必须做到其转子轴与地面平行 ( 垂直结构转子轴设计例外 ) 其他型号按使用说明书规定要求,一般为水平安装。垂直安装为防止垢屑等从管道上方落入流量计,将其装在旁路管。

  实际流动方向应与仪表壳体方向一致。容积式流量计一般只能作单方向测量,必要时在其下游装止逆阀,以免损坏仪表。

  要使流量计不承受管线膨胀、收缩、变形和振动;防止系统因阀门及管道设计不合理产生振动,特别要避免谐振。安装时不要让仪表受应力,例如上下游管道两法兰平面不平行,法兰面间距离过大,管道不同心等不良管道布置的不合理安装。特别是对无分离测量室,受压壳体和测量室一体的容积式流量计更应注意,因为受较大安装应力会引起变形,影响测量精度,甚至卡死活动测量元件。

  防止异相流体进入仪表

  容积式流量计计量室与活动检测件的间隙很小,流体中颗粒杂质影响仪表正常运行,造成卡死或过早磨损。仪表上游必须安装过滤器,并定期清洗;测量气体在必要时应考虑加装沉渣器或水吸收器等保护性设备。用于测量液体管道必须避免气体进入管道系统,必要时设置气体分离器。

  减小脉动流、冲击流或过载流的危害

  虽然有某些装在泵吸入端使用成功的实例,但仪表应装在泵的出口端。脉动流和冲击流会损害流量计,理想的流源是离心泵或高位槽。若必须要用往复泵,或管道易产生过载冲击,或水捶冲击等冲击流的场所,应装缓冲罐、膨胀室或安全阀等 保护设备。流量计过载超速运行可能带来无法弥补的危害,如管系有可能发生过量超载流,应在下游安装限流孔板、定流量阀或流量控制器等保护设施。

  不断流安装

  由于容积式流量计测量元件损坏后会产生管道断流的缺点,在连续生产或不准断流的场所,应配备有自动切换设备的并联系统冗余;也可采取流量常用的并联运行方式,一台出故障另一台仍可流通。

  现场校准

  若需在现场用车装标准体积管、标准表等流量标准装置校准容积式流量计者,应在现场适当位置预置支管、连接管件和截止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