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报价合理不??

楼主(2019-06-05):
最近在针对一个压机刹车片上下料的自动化设备报价

把粉末称重后,放到模具型腔里面耙平,然后把型腔下面已经压好的成品和模具钢板取出来,钢板再放到型腔上面,压机开始压缩,一次压缩大概4分钟

目前客户想把所有的动作改成机械手去做,并且一个机械手可以应付四台压机的动作,客户倾向于用桁架机械手,我觉得用六轴机器人+轨道比较好,除此之外还要有压机的辅助设施,在成品压好之后把成品和钢板拉出来方便机器人抓取

压机与压机横向与纵向的距离估计都是2-3m,桁架机械手X轴2-3m,Y轴6米,Z轴1.5m,精度0.5mm,还有A轴可180°旋转

楼主想的是末端工具对称分布,因为压机到型腔有800mm,中心到工具D3长一米左右,两端一边是夹爪,一边是料斗和耙平工具,夹爪要能抓起四个5KG的钢板,每个料斗能装2KG原料,耙平工具由气缸驱动可伸缩。

机械手到称重机位置后,四个料斗到指定位置,然后称重机把原料倒到料斗,剩下的步骤和人工一样,上料、取成品放到传送到上,抓取模具钢板放到上面

还有第二种方案是用多轴机器人加轨道,100KG负荷的机器人,作业半斤3000mm,轨道长6米,精度0.5mm,其他的功能与桁架方案一样。现在针对除了压机和称重机之外的其他设备一共报价

  1. 末端工具的架子用铝合金型材比较好还是钢材好? 要实现这么多功能,100KG负荷够不够

  2. 四轴的桁架准备报价40万 ,这个合理不

   3.机器人用国产的估计12W左右,轨道其他加起来10万左右,准备报价35万,可以不

网友A:
感觉还行,但是就是有点低了,人工呢,楼主计算上了吗,还有就是调试费用,编程费用。

另外楼主这个含保修一年的费用吗?

一般设备做完,都要保修一年。

网友B:
如果很多东西不太确定,尽量报高点,以免后期改动带来不可避免的成本,但是首先你要知道客户心里预算是多少,根据客户心理价格报价,成功率搞一些,要不然一切都是徒劳,比如客户只想15万搞这个,你成本都要20万,那这事情就没法进行下去,主要看看客户想花多少钱干这事,确实报价需要技巧。

网友C:
个人感觉最少要5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行,但是就是有点低了,人工呢,楼主计算上了吗,还...

保修费用应该如何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感觉还行,但是就是有点低了,...

设备总造价的百分之十,作为保修费用,在这个一年的保修服务期内,不收取客户维修费用包括一般的配件费。

网友D:
您可以估算一下成本   再根据成本增加50%-100%左右

网友E:
你只计算了成本和小部分利润,你有没有考虑过后期1年的售后维护,这个也是需要算钱进去的,这个需要上扬50%左右

网友F(2019-07-06):
按你的报价做下来一定亏损。新开发的东西,不是批量成熟产品,会多问题前期考虑不到的问题。成熟产品,原材料成本一般也只占到30%。按你的报价做下来,把以后学习买资料的钱都会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