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玻璃钢冷却塔电机发热的原因

楼主(2019-06-05):
 玻璃钢冷却塔电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会发热,而电机的自身发热温度大约在40℃左右,电流相对稳定;有些用户的冷却塔电机存在电流过大,电机外壳有烫手现象,如果冷却塔电机发生以上这种问题的,那么请立即检查以下原因:

导致玻璃钢冷却塔电机发热的原因。

  1、冷却塔电机功率选用与风机不配套,俗称小马拉大车,请更换大一功率电机;

  2、冷却塔风机叶片角度过大,请立即调整叶片角度;8-12厘米的角度最佳;

  3、风机轴承损坏或者风机叶片不平衡,请更换风机轴承或者校准风机叶片;

  4、冷却塔电机缺相,电机在单相运转的情况下,电流会瞬间变大,时间一长电机容易烧毁;

  5、电机电压不稳定,玻璃钢冷却塔电机电压为380V;

  6、减速机缺油,请立即添加齿轮油,齿轮油建议选择30#以上;

  7、电机长时间超负荷运行,或者启动过于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