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驱动器X4的13号角要不要接

楼主(2019-06-05):
松下驱动器X4接口的13号针脚用不用接 接0V还是接地   用雷赛板卡控制的

网友A:
要组合成回路,肯定需要接

网友B:
根据手册上的来  接屏蔽层吧,也就是接地。image.png

网友C:
楼主如果用脉冲输出,走的是普通的硬线,距离比较短,可以不接,前提是周围没有大功率设备,如果有,建议走屏蔽线,然后屏蔽 层接上13。

网友D:
要接屏蔽13号线

网友E(2019-07-12):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