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扭矩控制伺服

楼主(2019-06-05):
信捷PLC扭矩控制伺服怎么编程,求助求助。

网友A:
楼主是控制电机转就可以了吗?还是有其他要求

网友B:
楼主我已信捷XC型号的PLC举例

按楼主的要求应该是选择模拟量输出模块。0-10V输出对应0~65535

DMOV D14 QD10000,把D14的数值传送到模拟量输出模块的,第一个通道里。

网友C:
伺服的力矩模式就是模拟量控制或者走通讯限制内部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已信捷XC型号的PLC举例按楼主的要求应该是选择...

用通讯总线扭力控制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控制电机转就可以了吗?还是有其他要求

用通讯总线扭力控制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的力矩模式就是模拟量控制或者走通讯限制内部力矩

用通讯控制力矩怎么编程用到什么指令

网友D:
通信也不是问题,你首先根据需求把伺服参数设置好,然后在根据伺服通信协议进行PLC端通信指令编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楼主我已信捷XC型号的PLC...

楼主走的什么通讯协议,你的伺服驱动器是那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