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种情况零线到底有没有电?

楼主(2019-06-05):
之前和一个师傅拆一个负载的电缆,火线已经拆除了。零线因为螺丝太紧,我索性上手直接扳手下。师傅说,现在零线没有电,可以上手。但是如果主零线断开,就一定带电了。我问为什么,他不说话。我晕,求大神指教。谢谢

大概意思是这样

网友A:
零线是否有电不能凭想象,在不清楚导线状况下,不能听人说是否有电。作为一个电工测电笔应是随身携带,工作时停电后究竟是否有电,在测试下测电笔正常的情况下,然后在需要工作的导线测量是否有电,无电的情况下还必须要注意是否可能会来电的情况,如果吃不准那就要必须在工作的导线上连接携带型接地导线短接接地桩才能在此导线上工作,而这根接地导线就是你的救命线,在工作时导线突然有电即可保证人身得到保护,使人体就是接触到带电导体而不触电。也能使前方熔断器之类的短路保护装置动作断开而停止电的输送。

如图问题:三相四线制线路如果PEN主零线断开情况下,电路中有单相负载,零线即会带电,而一般情况下供电线路主零线都会有重复接地,工厂车间不用担心会PEN零线带电。所以在测量零线不带电的情况下不用担心这根零线会突然带电。测量零线带电就必须要查清零线的故障情况尽快修复。不过不用担心此种情况是少之又少,但不是绝对的!

网友B:
任何情况下,一个用电回路零线断开,那么回路中所有导体都带电。还要问为什么吗?因为负载是导体。

例如,一个运行中的配电箱,要新接一个负载回路,相线接到一个断开的开关下端。零线呢?如果这个箱里没有零线排,所有零线都压在一个零线螺丝上,那么在拧这个螺丝时一定要断开这个箱的总开关或上一级的回路开关,否则在螺丝拧松时,脱离这个螺丝的线就会带电。如果有大电流回路,还会产生电弧,造成更大伤害。

网友C:
等电位的概念:等电位即是等电势。在一个带电线路中如果选定两个测试点,测得它们之间没有电压即没有电势差,则我们就认定这两个测试点是等电势的。
零线断了,却带电呢?
火线没断,零线断了,如果在插座或闸刀开关下面有用电器(用电器的自身的开关已经闭合了),由于零线断了,那么用电器与火线相连的这一端和用电器与零线相连的这一端就是等电位的了(对地为220伏)。现象就是插座的二个孔 用试电笔测得时候 二个孔都会发亮。

网友D(2019-07-12):
还是先验电最安全

网友E:
断开主开关再说,测量一下。

网友E:
先断开主开关再说,测量一下。/安全笫一。

网友F:
首先要知道你们工厂是什么供电系统,TT、TN、IT方式。至于你师傅说的不无道理,所以千万不要图省事,安全第一,特别是我们搞电的人,谁也不要相信,只相信自己,存在安全隐患的多留心,生命诚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