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X5接口针脚定义

楼主(2019-06-05):
A4松下的伺服(rtex通信的) X5接口 的5号PIN是干什么用的,

麻烦哪位知道的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说的是5EX-IN1吗,这是是输入信号。

意思就是伺服驱动器输入信号,在伺服驱动器里面进行设置,然后在外部给信号输入。

网友B:
你可以理解为外部无源干接点输入信号,功能根据需要在伺服参数里进行设置,比如伺服复位,伺服点动,极限位置输入等等。根据你想要实现功能进行定义,通过IOCOM组成回路

网友C:
理解外部输入信号就好了  类似于PLC的输入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