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Gmodbus通讯遇到的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9-06-05):
用FPG加806串口模块和一个带modbus通讯的计数器通讯,PLC主站,用串口软件监控PLC发出的数据,在地址位和数据位的地方,凡是00的数据全部变成了C0,导致通讯失败,后面的CRC校验码如果按00计算的话也是正确的,困惑中请求大神帮助

  后来自己又用通用通信来模拟modbus,就是直接传送16进制的数据,也是遇到00就变成了C0

网友A:
正好要找这方面的资料了

网友B:
通讯模块出来以后有转换模块吗?比如有没有232转485的模块,使用转换模块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模块出来以后有转换模块吗?比如有没有232转485的模块,使用转换模块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有用到转换模块,我也在怀疑这个东西了,但是我试了PLC直接发数据给计数器的485,plc这里没收到任何返回信息,串口等不亮,接收寄存器DT180也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模块出来以后有转换模块吗?比如有没有232转485...

已经排除了转换模块的问题,我用FP2的串口模块试了一下发同样的16进制数据,是可以的,基本是肯定是FPG PLC本身的问题,我换了两个同型号的FPG+806模块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