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与台达HIM组态不连接plc和屏能仿真吗

楼主(2019-06-05):
海为plc与台达HIM组态不连接plc和屏能仿真吗

网友A:
楼主要仿真那个是PLC,还是组态软件。

网友B:
单独都有自己的仿真软件,

网友C:
这个好像不可以。除非这两个单独有自己的仿真软件。可以采用MODBUS 标准的协议进行通信,应该可以的

网友D:
PLC那个不是特别清楚,但台达触摸屏软件可以使用在线模拟功能,在该功能下利用电脑串口进行触摸屏正常通信。

网友E(2019-07-12):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F(2024-03-16):
,但台达触摸屏软件可以使用在线模拟功能,在该功能下利用电脑串口进行触摸屏正常通信。

网友G:
用法也是比较怪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