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请教学习************8

楼主(2019-06-05):
各位大师:下面这段程序什么意思?特别红色字体这部分不是很懂,求赐教!!

OPN   "DB38_FLOW_COUNTERS";

      L     #Datatemp;
      L     L#8;

  *D    ;
      T     #dataword_pointer_work;

      L     DBW [#dataword_pointer_work];
      T     LW     4;

      L     #Datatemp;
      L     L#2;
      +D    ;
      T     #Datatemp;
      L     L#8;
      *D    ;
      T     #dataword_pointer_work;

      L     DBW [#dataword_pointer_work];
      T     LW     6;

      L     #Datatemp;
      L     L#2;
      +D    ;
      T     #Datatemp;
      L     L#8;
      *D    ;
      T     #dataword_pointer_work;

网友A:
 L     #Datatemp;                //装入一个变量,然后乘8,相当于左移三位

      L     L#8;

  *D    ;
      T     #dataword_pointer_work;    //形成X.y的方式

      L     DBW [#dataword_pointer_work];
      T     LW     4;

例如dataword.....中的值是20.0,那么就是DBW20的值写入LW4中去,西门子规定,间接寻址必须使用X.y方式的地址形式,为啥用*D呢?因为间接寻址使用32位指针,所以需要使用双字乘法。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L     #Datatemp;          ...



谢谢大师!

程序的功能我大概能明白,就是搞不懂为什么要乘8?

#Datatemp  接口外面赋值是0, 程序实现的功能是把DB38DBW0送入FC38 temp变量的LW4,为什么要*L #8呢?  而不是直接

L     #Datatemp;

 T     #dataword_pointer_work;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