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能EDS2000

楼主(2019-06-05):
易能EDS2000,75KW,炸模块、炸开关电源。

电源修好后,只是驱动板和主板通电,上电显示P.OFF,要怎么屏蔽这个信号,来检测动态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其次看显示P.OFF是什么内容,然后进行相对的参数设定,要么出厂设置试试看

网友B:
这个信号好像无法屏蔽

网友C:
你这变频器开机自检没有通过,主板或者内部开关电源问题都可能引起这个报警代码出现

网友D:
继电器有没有响 检查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D:
如果是可控硅整流 检查可控硅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有没有响 检查电压检测电路

-----------------电压检测电路只有二次绕组上的-15V取的检测电路,别的就没有了。现在的情况就是整机刚上电报“P.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