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嵌入版不使用modbusRTU或TCP,做串口或以太通讯

楼主(2019-06-05):
萌新一枚,想跟论坛各位大神求助一下,我现在有一套设备是两台设备通讯协同动作使用,A设备S7-200用RS485配MCGS7062,B设备也是S7-200用RS485和MCGS7062通讯,然后因为要协同工作两台S7-200之间用PPI做主从站通信,然后两台设备的PLC的两个串口就都分别被触摸屏和PPI主从站占用了,但是我A设备作为主站还需要和一台WINDOWS工控机通讯,此工控机是用来控制激光打标机的,我现在想用A设备的MCGS触摸屏的以太网口和工控机做通信,将两台设备的检测结果数据发送给打标机,进行打标作业。但是它是那个金橙子的软件,不支持modbus RTU和modbus TCP只能使用 标准的TCP/IP和 232串口,然后MCGS这边的人说他们的屏只能用modbus才能发送数据给工控机。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来求助一下我怎么才能用MCGS的屏和这个工控机做通讯啊。

  1. 需要发送的数据包含多个浮点数,也就是打标机最终刻印的二维码信息如:20190605A0.73/17.22B1.55/32.6C2.31/47.83D0.65/15.33

  2. 他那个打标软件TCP/IP的通信就是配置好IP端口后,会发一条“TCP:Give me string”的命令来请求数据。

网友A:
正确的做法:配个接口协议转换器,转换成modbus TCP协议,这样mcgs就可以用了。

网友B:
配个接口协议转换器,转换成modbus TCP协议,这样mcgs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做法:配个接口协议转换器,转换成modbus T...

工控机那边装一个接口协议转换器?他那个打标机的金橙子软件支持么?

网友A:
接口协议转换器就是个硬件,目的就是通过它使支持不同协议的系统可以互联。

比如,你的一个系统支持A协议,另一个系统支持B协议,所以转换器理所当然的需要是一边可以支持A协议,另一边支持B协议,把另一个系统B协议转成A,这样你可以统一用A协议来编程了。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正确的做法:配个接口协...

网友C(2019-08-29):
我觉得很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D:
关注关注,现在还没用到多台

网友E:
配个接口协议转换器,转换成modbus TCP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