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500软件里数值输入求教

楼主(2019-06-05):
求教各位老师:我刚接触这个软件,想用屏幕输入数据给plc的数据寄存器,按常规做法设置好了数值输入原件,屏幕上或者离线模拟都是点击有声音提示,没有数值输入的键盘跳出来,是不是有什么其它设置😊求教

网友A:
这个选了吗

网友B:
如1楼所说,选择一个弹出键盘。可以根据窗口编号看看那个键盘的样式。

网友C:
图片这样操作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一 楼正 解

楼主:
先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都指向了一个设置,我愣是没找到各位老师提到的数值元件属性界面,我的这个eb500软件是不是有问题?从威纶通官网下的,是easybuilder version2.7.4版本,我再下载一次看看。哪位老师如果有这个软件麻烦能否发个给我,552468292@qq.com,先谢谢各位老师,屏是旧的mt506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选了吗

老师可否发我下软件,我好像和您的不一样

楼主:
各位老师好!刚我下载了eb800的软件,和各位的说法一致,这个软件不支持我的这个旧屏幕mt506mv.我只能用eb500软件,可是这个软件里数值输入这块没有类似的选项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好!刚我下载了eb800的软件,和各位的说法一...

是不是删掉了

网友E:
LB地址是9000。就能触发数字键盘。

网友F(2019-07-12):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