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mcgs做一个立体停车库,求大哥

楼主(2019-06-06):
求大哥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A:
和mcgs没多大关系,mcgs毕竟不是用来专业绘图的,内置的图库元件也是很有限的,不可能什么图都做得出来。

要想做到自己满意的话,只能自己来画,当然是要用其他画图的软件来做,或者你找些适合的图来组合,或者自己用绘图软件画个立体的车库,做好后把图导入到mcgs就行了。

网友B(2019-09-12):
用SU绘图,再添加进来,组态软件不是绘图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