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信的讨论,是IO点对点通信稳定还是devicenet总线稳定?

楼主(2019-06-06):
现在在准备一个项目,就是给热锻锻压的机械手上下料方案。旁边有个五六米的加热炉,高频磁感应加热的,很久以前的加热炉客户说电源会受到污染。现在PLC和机器人通信,不知道是用IO点对点继电器通信稳定还是divicenet总线稳定?如果用继电器,继电器会不会受到磁场干扰而误动作?还有就是对于仅仅稳定性而言是总线比较好,还是继电器?电源加一个380V转380V的三相隔离变压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验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A:
楼主这环境确实用电会受到极大影响,建议接地要做好,其次是加隔离变压器,PLC控制柜尽量走通信方式和机器人通讯,且控制尽量离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