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运动控制,要调速要定位

楼主(2019-06-06):
要用西门子的PLC控制一个圆盘;要让圆盘一直不停的在某一个速度旋转,速度可调;同时还要能测出圆盘旋转的实时角度。请问:电机要伺都电机吗还是变频电机?测实时角度是用绝对编码器吗?

在西门子PORTAL 组态我要组态这个圆盘为什么轴?速度轴?位置轴?

大神们,请赐教。

万分感谢。

网友A:
请问:电机要伺都电机吗还是变频电机?

这个看你对速度的波动有多大要求,是否要频繁变速,变速范围有多大。

测实时角度是用绝对编码器吗?

也可能用增量编码器加计数器就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