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昂纳视觉通讯接收字符编程问题
。。。。。hggffff

楼主(2019-06-06):
我用FPXHC60T COM1端口通用通信与昂纳视觉通信,通信成功后,我给一个拍照的指令,视觉回复我拍照后的XZ值,发给我十一个字符,我怎么样编程能全收到,我现在只能收到前8个字符

我设置的接受缓冲区是从DT300开始的,如图视觉发给我的是0000047.993,我F76指令后面DT60只能收到000004,后面的7.993收不到。这段程序我应该怎么编啊。

网友A:
我感觉这是通信端口本身的弊端,数据位为8位,参照电脑自带COM端口参数

视觉软件看看会不会可以设置每次轮询发送数据位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串口数据位产生的影响,看看视觉端参数设置吧。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感觉好像是数据量太大,寄存器无法存储,造成数据丢失

网友C:
不要用F76  用这个32位的DABI试试

网友B:
楼主检查一下数据格式是否一样,也就是昂纳视觉通信和PLC读取的数据格式一样吗

网友D:
数据位只有8位,一次通讯不了那么多,建议写轮询多次读

。。。。。hggffff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据位只有8位,一次通讯不了那么多,建议写轮询多次读

F76指令分俩次就可以了   ,   一次放不下

。。。。。hggfff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感觉好像是数据量太大,寄存器无...

RS232串口,  MOUDBUS和松下自带的协议还没研究明白

。。。。。hggffff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串口数据位产生的影响,看看视觉端参数设置吧。

现在解决了   ,F76分俩次用了,一次放不下那么多数据

网友E(2019-07-12):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