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时Word和int数据类型的区别

楼主(2019-06-06):
有的程序里INT 和WORD可以互用,但是有的不行,word和INT各自的区别以及总结下哪些可以替代互用,哪些不能互用?

1, WORD是无符号的数据类型;INT是有符号的数据类型(最高位为1表示负数,0表示正数)。通常情况下WORD用于逻辑运算,INT用于数学运算;在使用梯形图或SCL等语言编程时区分较严格。在使用语句表编程时系统不检测数据类型是否匹配,即WORD与INT在用法上没有什么区别(WORD可做数学运算,INT也可作逻辑运算)

2,数据类型INT 和WORD都是16位存储单元,但是INT是整数存储数据类型,存储的是整数,范围是-32768到+32767。WORD是字数据类型,如果存储数据的话是无符号整数0-65535。在STL语言编程中,数据类型不怎么区分 ,INT和WORD数据类型可以互用,但是在LAD语言编程中如果TNT和WORD数据类型互用会报错的。当然,你也可以在STEP7软件中设置在LAD编程模式下不区分数据类型就可以互用就不会报错了。但是不建议这样使用。

3,如果你要用到负数,那只能用INT 因为INT是带符号的,最高位是符号位。那么如果你没有符号需求,可以使用word 当然符号位也是数据,所以范围更大。两者在用法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在LAD语言编程中如果TNT和WORD数据类型互用会报错的。

4、如果在调用的块中使用,注意块引脚指定的数据类型,使用的变量类型必须与引脚的数据类型一致才可以的。当然也要注意存储数值的范围。

网友A:
在目前的编程来看,WORD作为位串数据类型,而不是作为无符号整形来看待的,楼主文中的概念已经被各个厂家广泛抛弃了,作为无符号整形,目前使用的是UINT类型。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