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H550变频器AO1、AO2端子对地有30电压

楼主(2019-06-06):
ACH550变频器AO1、AO2端子对地有30电压,公共端对地20v电压,AO1为频率反馈,AO2为电流反馈,参数都正常。反馈到后台的数据都偏大了好多。正常的AO1、AO2端子对地均无电压。仪表dcs模块卡件用和利时的。

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与强电一起走线了,或者是伺服变频器干扰,本来它们就属于干扰源,随着时间推移,接地端子松动,造成干扰没法传输到大地,与他们同一个区域的弱电就会被其干扰

网友B:
楼主的变频器到后台距离有多远

楼主(2022-03-16):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与强电一起走线了,或者是伺服变频器干扰,本来它们就属于干扰源,随着时间推移,接地端子松动,造成干扰没法传输到大地,与他们同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