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电器设备485通讯时上电即漏电跳闸

楼主(2019-06-09):
我用台式电脑与台达PLC间用USB转RS232线进行联机通讯,PLC与一台控制电器进行RS485通讯,三者相连后,一上电就发生漏电保护跳闸断电。只要断开PLC与控制电器的RS485线,就不会发生断电现象。或者断开电脑与PLC间的通讯线,PLC与控制电器进行RS485通讯也不会断电。也试过用笔记本电脑相连,笔记本电脑用自身电池供电也不会发生断电故障。但三者相连后,笔记本电脑用交流220V供电就会漏电保护跳闸断电。请教工控的师傅们,这是什么故障造成的?

网友A:
哪点地方破皮了,导致了因为漏电保护器动作

网友B:
检查一下笔记本电脑的电源,是否漏电。或者干脆把笔记本电源架空了

网友C:
感觉控制的RS485带电了  你量一量

网友D:
485或者232是不是接地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我用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都试了,都会产生漏电保护跳闸。任意断掉一个通讯线就没事了。比如把电脑与PLC间的通讯线断开就正常,或者把PLC与控制电器间的RS485断开也正常。就是两根通讯线不能同时通讯使用。

网友E:
插到AC220V用二孔插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我用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都试了,都会产...

建议楼主仔细检查电脑到PLC,PLC到控制器之间的接线和通讯线,

没有好办法,只能一点一点检查

网友F:
感觉是不是USB转RS232的线不合格,漏电?建议换一个转换器试试

网友G:
像是接地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像是接地有问题

接地有问题就是那个屏蔽层了。

网友H:
PLC端有異常漏電發生,在沒有與PC通信前是懸空狀況,沒發生跳電。而PC是接地的,一通信就跳電。這種情況我這邊發生過兩次,解決方法,把PLC取出,單獨寫入程序,,,然后重新安裝  保證OK

网友I:
问题在三个开关电源,开关电源本身因为高频触发电路就有泄漏,通过数据线三个泄漏相加正好超过剩余电流保护器的漏电临界电流所以跳闸,特别注意控制器与PLC因为两个电源都有接地,数据线连接后直接产生数据线屏蔽的多端接地就会产生此种情况,数据线不能两头接地,只能一端接地。试试!

网友C:
检查一下线路  尤其看看电源负极跟接地之间的电压差

网友J:
很简单的就是一个个负载甩开看看,到哪一个就是它的原因

网友K:
你设备系统没有接地?分析:设备没接地,所有漏电无法释放;所以工作是漏电开关不跳;通讯调试的时候,0V或者屏蔽层接地,设备漏电通过通讯,通过电脑放电;漏电检测装置各相电流总和不为0,所以漏电开关跳了。

一般工业用的都不选漏电保护的或者选漏电保护级低的

网友L:
肯定是有接地,或者是漏电的现象,最好排查下

网友M(2019-07-12):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