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故障问答

楼主(2019-06-09):
ABBacs800可以查看故障时候的电流电压吗?在线等。

网友A:
应该不能直接查看,除非故障时一直连着Drivewindow

网友B:
查查历史故障记录会不会有对应参数

网友C:
可以用变频器带的显示屏看运行时的数据,按“ACT”键,再按“ENTER”键即可显示实时参数,各种数据都能看到。

网友C:
要用变频器带的手操器看,先按“ACT"键,再按"ENTER",选择想看的参数即可,电压、电流、功率、电度都可以可以看到。

网友D:
有CMS就可以,

网友E(2019-07-12):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