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K120SPLC与三菱D700MODBUS通讯

楼主(2019-06-10):
有没有人弄过LG PLC和三菱变频器的MODBUS通讯啊  触摸屏是昆仑通态  网上找不到例子啊。。。万分感谢 50现金 Q1225951424

网友A:
未必有一模一样的吧,可以仔细看看PLC通讯手册和变频器手册

网友B:
你干嘛不用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讯?通讯就更简单了,而且触摸屏做这个非常方便,论坛有我之前发过,你看一下

网友C:
PLC有专用MODBUS通讯指令,给你个思路,首先就是三菱变频器的MODBUS对应的参数设置要正确(检验是否设置正确,搞个MODBUS调试助手发发数据指令,如果运行及读取参数正确,说明变频器设置OK),通常来说,PLC一般做主站,变频器做从站,即变频器响应PLC,不会主动发送数据给PLC。把PLC端指令写好以后,也可以用调试助手试试,OK以后,就可以将二者进行联调了。

网友D:
这PLC没接触过 你可以看看相关变频器和PLC的通讯手册   根据范例设置

网友E:
工控论坛PLC版块 有LG的资料建议去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干嘛不用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讯?通讯就更简单了,而且触摸屏做这个非常方便,论坛有我之前发过,你看一下

触摸屏的我弄过,想试试加上P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有专用MODBUS通讯指令,给你个思路,首先就是三菱变频器的MODBUS对应的参数设置要正确(检验是否设置正确,搞个MODBUS调试助手发发数据指令,如果运行及读取参数正确,说明变频器设置OK),通常来说,PLC一般做主站,变频器做从站,即变频器响应PLC,不会主动发送数据给PLC。把PLC端指令写好以后,也可以用调试助手试试,OK以后,就可以将二者进行联调了。

好的。我试试。。

网友F(2019-07-12):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