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一拖多的问题

楼主(2019-06-10):
本人菜鸟,现在用到一台变频器拖三台循环风机,三台循环风机同时工作,请问,接线该怎么接,跟一台一样,后面并联出三台吗?还是参数设置需要主要什么吗?

网友A:
一拖多每台接线都一样,参数设置也一样,选型时注意变频器功率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拖多每台接线都一样,参数设置也一样,选型时注意变频器...

需要在电机下方加热继电器吗?如果有一台电机坏了,对变频器会形成冲击损坏吗?

网友A:
回复内容:为了保护电机和变频器,加上热继电器吧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一拖多每台接线都一样,参数...

网友B:
热继电器肯定得加了,一拖多,防止某个电机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为了保护电机和变频器,加上热继电器吧对: 胡...

9906电机额定电流,这个输入是一台电机的额定电流,还是三台额定电流的总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继电器肯定得加了,一拖多,防止某个电机过载

9906电机额定电流,这个输入是一台电机的额定电流,还是三台额定电流的总和?

网友C:
一拖多每台接线都一样,参数设置也一样

网友D:
电机接线一样,电机接线并联,每台电机装个热继,变频器参数电流和功率参数设定是三台电机之和

网友E(2019-09-10):
一拖多的话,一定要按照说明书上连接方式进行连接,多加保护,我个人认为还一台对应一台比较好,这样安全,而且还更加的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