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过电压

楼主(2019-06-10):
一台Ls  SV - is5变频器55kw开机一切正常,就是运行过程中有时电机突然慢了一下,像自由停车一样但只有0.5秒马上又正常,绝对不是外部原因,望高手指点

有时报过电压

网友A:
有可能是变频器失速,检查变频器参数是否设置正确,控制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B:
参数设置问题吧,仔细检查下